三星R428 老是烧南桥

楼主(2013-10-31):
客户拿来一台R428,不开机,大家知道的 这机器通病的多。上电0.18 不用说了。 电容短路,。。拆机把电容去掉之后可以开机了。电流跳到0.8 过一会跳到0.3。量下各大电压都有了。。妹的以为能捡个便宜呢 。不会又是一个炸弹吧!!  找个图纸慢慢修吧 。。。。

图纸里面的时序缕了一遍,测试CPU 各组电压 时钟1.4V PG 1.02V ,参考电压0.8V  核心1.5V 唯有复位无电压。直接用示波器打14.318 晶振两端,有波形。继续检测无线网卡插槽 PLTRST 无3.3V电压 。难道南桥坏了?叫个新的南桥换上去。。。换好之后电了一下可以亮了》》》》

装机测试用了大概20分钟。关机把螺丝都装上。。。》》》悲剧开始了 ,又是开机到0.8,还是木有复位,..换的新南桥哎、。。量了下果然还是没有复位。。不会吧这么坑。。

之后又换了一个南桥。点一下  不开机了。垃圾的测试芯片。。别的地方有没有动过就换了个南桥 。。再换一个吧   换了之后可以开机了 。。然后关机再开又不开机了 。。xxxxx 南桥又烧掉了?why?为什么老是烧南桥,还一烧就是烧复位。。为啥呢  、??  想不通了 先发个帖子大家给出出招  。。。。。晚上有时间再研究下图纸吧 ···

网友:
你怎么判断 是南桥烧了

网友A:
网卡部分没有问题吗  老烧南桥复位 是不是平台复位后继有微短 造成的呀

网友:
你比我悲催点,我的R428是3个月内返修3次。都是南桥问题。最后换了个全新的南桥就好了。你是新的?下次点亮后把网卡取掉再装机试。哦,吐槽下,我们店是不论板子上动了啥都是3个月保修,。

网友:
南桥第一个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部分没有问题吗  老烧南桥复位 是不是平台复位后继有微短 造成的呀

网卡没有问题··

网友:
这板子通病好多

网友:
芯片的问题也会将南桥复位拉低

网友:
感觉南桥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坏吧。这个鬼机器你要是那吹枪加热你换电容的地方应该还会显示,我碰到过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
为什么三星老是出现南桥部分的通病呢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几台,其中有两台是换南桥好的,不过,这两台都返修了,第一台用了一个多月拿回来又换了个南桥OK,第二台从4月份到目前换了三个南桥,我后来想可能是硬盘在南桥下面的原因,因为硬盘的发热量大,最好,换好南桥后,在硬盘的下面多垫几层锡箔纸,这样做了就没有返修理!

网友(2015-01-11):
不会的吧,没CPU复位的时候有没有量PLT 这个复位信号,它也到EC的,我的当是是也是换了新南桥,进可乐的机器,有几个键不能用,一焊就没CPU复位了,就是查这个信号,加个门电、路就可以了,不过板上省了,就是EC 与南桥的边上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别的问题,,做bga的时候烤到了就好用一会,,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
测测网卡之类的吧 ,有可能导致烧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