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4CW 灰屏

楼主(2013-10-31):
前几天客户拿来的LG   我电了下  灰屏  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          对于驱动板我无法下手啊   求大神赐教!

网友:
屏幕亮度不够吗测一下灯管看电流相同吧

网友:
你都没有发一张原来故障的图来看下..怎么帮你呀?/?/?

网友:
赞成  发张图片看看 量量 电源板 出来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22还是多少的,屏爱坏   LG我的是22还是23记不清楚了,都屏坏了5-6台了

网友:
灰屏的话   测测灯管的的电流  。    也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你把电源板的高压部分的电容换掉就好了!还有可以检测一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坏的哇..全部都测了的

电容坏的是测不到的!直接更换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的供电正常不   VGA 线 看看

网友:
我一般是用通用板 测试  从而快速判断问题

网友:
问题都描述的不清不楚,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
先点一下屏幕 看看屏幕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电源高一体板  30元    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