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是如何分辨VGA,DVI或DVI中的VGA输出

楼主(2013-10-31):
一部分显卡都有一个VGA接口和一个DVI接口(里面还含个VGA),显卡是如何分辨VGA,DVI或DVI中的VGA输的?实测:当什么都不接时,显卡选择的是给VGA输出行场信号,其它两个接口均无。当接DVI中的VGA时,显卡给它发的行场信号,其它的两个接口都无信号。我的问题就是:显卡是怎么提前知道哪个接口接上了显示器,就给那个接口送信号的呢?

网友:
原来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自己找到答案,其实很简单,自己琢磨吧。
这个问题月饼老师应该在他的书上讲解才对,奇怪的是秘籍居然没有提,看来还不能算秘籍呀。
期待中秋老师给大家补齐这一课。

网友(点评):
楼主自己琢磨出来的答案,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DVI接口中有检测脚 检测不到的时候 就会发送信号给显卡 表示DVI或者HDMI已经断开

这个引脚好像叫 HPD  当他检测到有DVI显示器接入时就会发信号给显卡 此时DVI的DDC会读取显示器中的EDID数据 如果检测到显示器和显卡相适应 就会发送TMDS信号  发送数据

当检测到DVI断开时 就会断开TMDS信号 此时通过VGA传输数据//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不知道对不对 请大神赐教//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值得一问吗?自己去查一下接口定义就全明白了。

网友:
谢谢,你理解得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