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信号源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31):
参照论坛大神的帖子,发了两片PIC16F84-04/P 回来。 用编程器刷资料。。提示出错。。 郁闷。 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解决!

网友:
参照刷BIOS出错方法解决测试, 在1脚和4脚加2个陶瓷电容。 。 问题解决了一点点。。 就是 擦除和查空OK。 烧录失败。。 请大师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新芯片 刚发的两个~

网友:
你选择器件的时间有没有选对。还有你要刷进去的bios是不是对的你自己参考一下吧

网友:
芯片的型号必须对应选择正确。

网友:
把软件升级下吧..

网友:
型号 对不对呢?、

网友:
刷不进去有几种可能、看编程器支持你那芯片不、在编程时芯片型号选对没,芯片和编程器连接好没,程序对不对!个人觉得擦都擦不掉,冒似根本没有认到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型号没有选对型号。

网友:
接瓷片擦除查空。把瓷片去掉刷,这样试试,再一个。接瓷片擦除查空。用相似的芯片编码。即不是你现在的型号试试刷写。要不。就是你买的芯片可能是打磨的,只是猜想。对于冷门的芯片。500P支持的不好,多试试。

网友:
先把芯片保护去掉试试 protect,我刚开始遇到和你这问题是一样 的

网友:
加密  擦出  都OK 查空OK

网友:
芯片加密了。得解密!

网友:
可能性很多!

网友:
有大师刷过这个芯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