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开机报警

楼主(2013-10-31):
好像是不过内存 不知道什么原因 bios还是安全芯片还是北桥

网友:
怎么个报警。。。和不插内存的现象一样就内存仔细插下,今天遇到一个进pe就蓝屏、代码是000000000a,最后是内存问题

网友:
关键是你是怎么个报警声音呀

网友:
报警声音很重要,先查下内存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