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待机状态唤醒

楼主(2013-10-31):
我有一块V星主板被我瞎设置了,每次开机之后,我出去工作了,很就回来,电脑进入待机了,怎么按键盘鼠标都唤醒不了,只有按开机键就可以唤醒,希望那位大神帮下忙,解决下问题

网友:
那就恢复默认设置就好了呗~

网友:
  不要给电脑待机不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在BIOS设置里,电源管理项下,选S1,再选下鼠标唤醒,键盘唤醒就可以了。

网友A:
BIOS里面是有设置,系统也有相关设置,在控制面板找到“电源管理”里面!!

网友B:
不会操作直接恢复BIOS出厂设置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操作直接恢复BIOS出厂设置就完事了

大神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是有设置,系统也有相关设置,在控制面板找到“电源管理”里面!!

大神怎么操作啊

网友:
从系统的电源管理里面试试。

网友:
直接扣掉电池

网友:
我现在手机也有个,东芝M200的机子,开机一切都正常,但是过一会,出现待机,就如同楼主说的那个问题,但是我这个按开机键之后屏目也不亮,过一会就自动重启了。

网友:
就是唤醒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