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32寸液晶灰屏维修

楼主(2013-10-31):
花了350块收了一个海信32液晶,开机灰屏,查屏供电正常,但逻辑板上各电压都没有,顺着供电线跑,发现一保险电阻烧断 更换后点亮了,可问题又出来了,花屏,用手摸逻辑板上AS15-G IC烫手厉害,从淘宝上发来一个,换上后OK
忘记发照片了,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
如果有图就好了,顺便把程序拷贝下来,给大家共享,

网友:
谨记海雄哥教诲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买一个夏普的灰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拔掉屏线逻辑板各路电压正常,插上就无输出。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很不错,以后按版主的说,

网友:
高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