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上3G以上的内存卡LOGO!!

楼主(2013-10-31):
神舟A460P-I5  HM65 4GDDR3 独显机器,拿来是开机卡LOGO,老规矩,先排除外设,当换2G内存过后机器正常进系统,,以为机器本身4G条子坏 ,直接报价显卡坏,需要换显卡,客户同意修!!!结果换上新的4G内存,故障一样了。。预感这下不好搞了。。单独1G或者2G都正常,,只要一起上内存超过3G以上就会卡LOGO。。客户本身的4G上到别的机器是正常的。内存条子换了几根了,拆机和新的都一样。。裸板也一样,用2G内存进BIOS关掉所有外部设备还是一样,,,放电,BIOS刷了,和CPU换过了。上4G内存测试电压,VDD1.5 基准0.78,SPD SDA SCL都是3.3。。。。。郁闷 ,难道要干桥了吗?感觉换了桥OK率不大。。。。头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请大侠门出出主意!!!!!!!!!!
CPU座子虚焊了。,,。。。妈的,,座子不好搞,,弄不好点不亮机器,,先跟客户沟通下!!!

网友A:
大哥!你选购内存前,必须先考虑你机机的芯片组中的内存频率好不好,而且还要看看这机是否支持双通道好不好!不要勉强啦!和客户说,由于主板使用已久,芯片组有所老化,只能支持2G内存了,换了新的显卡,可其他元器件都是旧的,如果强行支持4G内存的话很容易造成其他芯片损坏,如果客户坚持,只能便宜点卖他,或者建议换板!

网友:
频率早就排除过了哈,客户本身是1333 我用1G和2G 1333一样频率的还是一样。。。1600和1060都是一样!!HM65芯片组,这些肯定都支持哦。

网友:
没的人出主意呢??????????????

网友B:
这下丢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选购内存前,必须先考虑你机机的芯片组中的内存频率好不好,而且还要看看这机是否支持双通道好不好 ...

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下丢大了吧

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换4G 133外频内存试试,有的老款用不了1600外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