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DO 报警两声 一波三折维修过程

楼主(2013-10-31):
同行送来两块板,一块是七彩虹的G41CPU电压不出,换主控RT8802aOK

另外一块就是这个折磨我的DELL MIG41R,最开始拿到这个板的故障是:直接跑DO,并且两声报警。

我就判定应该是CPU不工作,一量CPU电压正常,cpu时钟也正常,那最方便的就是先刷个BIOS

刷了个BIOS之后,故障就变成 00,不跑码,也没有报警,并且复位灯亮2-3秒,就闪一下,这样的循环。

我各种方法来查啊,折腾了几天,也问了群里的朋友们,最后还是没有方向
最后想到的还是那个BIOS,我就郁闷啊,我把原来备份的BIOS刷进去也还原不了故障啊!最后我还发现这个BIOS无法校验。
我想应该是BIOS坏了,又找不到可以替代的BIOS,我又左按右按编程器的座子,usb线啊,无果。我想应该是BIOS坏了,我也要采购IC了,就当网上搜索这个BIOS型号,一看有发现 ,原来我在编程器里选错了器件的型号:
我就把原来我备份好的BIOS刷进去,诊断卡DO,两声报警,CPU工作条件满足,测一下内存,结果测的SPD为0V,从ATX 1脚橙色飞线到SPD,触发,正常亮机
写得有点乱,但我检修这主板,更是无比的崩溃!

总结一下:这个DELL的板跑D0 就是会显示的,而故障跑D0 报警两声是内存不过,是内存的SPD供电0伏,我直接在背面飞了个橙3.3 ,再正确的刷好BIOS,就亮了! 品牌机原装主板有些不跑码也可以亮机,不要只去看代码,最好弄个SPK小喇叭,听报警声,其实DO可以忽视为不跑码,最主要的还是SPD供电没出来导致内存不工作,在迅维网你们内存的9173辅助供电,你们好像说的叫内存的总线吧

主板到此修完,各位兄弟觉得帖子值得鉴赏学习的,就顶一下,让兄弟赚点分吧

网友(点评):
品牌机不跑吗可以亮机的,微星的班c7也亮,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代码也亮

网友:
帖子发表成功了吗,沙发自己抢

网友:
- -跟你一样的   飞线还是一样的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你也修过这种主板

手上现在就有一块 - -。 你那个BIOS还有没有

网友:
把BIOS备份出来吧

网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现在就有一块 - -。 你那个BIOS还有没有

网上下的到吧论坛里面,程序保存了原机的472552173

网友C:
一声: 可能是系统板故障--BIOS 校验和失败
二声: 未检测到RAM
三声: 可能是系统板故障--芯片集
四声:内存读/写失败
五声:时钟故障
六声:显卡或芯片故障
7声: 处理器故障
八声:显示屏故障
上面只是DELL 官网提供的 个别机型报警不一样 举例机型 DELL M4010

7声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但是个别故障有内存故障的  曾经有台M4010 报警7声,换过内存 故障一样,给八声 不要只考虑屏和屏线 显卡坏了,也有报8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声: 可能是系统板故障--BIOS 校验和失败
二声: 未检测到RAM- d2 d9 a' ...

大哥你说的是笔记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说的是笔记本吧

一样的  我说的是台式机孩子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吧,关键看是什么BIOS了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
11咯偶好清高

网友:
说白了你一开就没有测内存中作条件

网友D:
我感觉 D0本来 就是不过内存 方向 错误 坑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 D0本来 就是不过内存 方向 错误 坑爹。

开机直接跑C0  D0  00  F0是CPU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直接跑C0  D0  00  F0是CPU不开机

我只要看到跑到字母 就觉得是 内存不过。。。。  有的时候不管什么东西 都换着 试试 这样比较好  不会浪费时间

网友(2016-08-10):
台机主板还能这么耐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