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5520重装系统后USB端口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10-31):
装好系统后(win7 64位)后见串行线里的USB3.0黄色感叹号,用驱动精灵没有发现问题,后用驱动人生和360硬件更新后USB端口插入鼠标等可有用,电脑重启后USB端口不能识别了。没有办法到官方去下载相应的USB3.0的驱动安装后也是可有使用,但同样重新启动后又不能使用了。高手指点指点呀。。。。。。。。。谢谢啦!

网友:
重新装系统,从官方网站下驱动

网友A:
从官方网站下驱动。重装

网友B:
重装系统,所有驱动都从官网上打……

网友:
用win7 64位的原镜像重装后用官方驱动安装后故障依旧。关键是重装系统前USB是可以使用的呀!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官方网站下驱动。重装

用win7 64位的原镜像重装后用官方驱动安装后故障依旧。关键是重装系统前USB是可以使用的呀!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所有驱动都从官网上打……

重新装了原镜像,所有驱动都是从官方上下载安装的,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C:
前几天碰到台E40,USB能扫到但提示不能识别,最后刷BIOS刷好了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碰到台E40,USB能扫到但提示不能识别,最后刷BIOS刷好了

哎!不会刷BIOS!用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