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LC-32HU36、LC-32HC56 机器图像如底片故障处理

楼主(2013-10-31):
本资料适用机型为:L32HU36L32HC56
显示屏型号为:CLAA320WF01 U
本资料解决故障问题为:图像显示如底片状
故障现象:如图一 、二(此故障现象与图像发白故障现象不一样,请注意区别)

图:一 (菜单)

图:二(图像)

处理方法:
1、整机器拆开后,将逻辑板与屏组件的 2 条排线拆下,清洗、整理(有的排线间有短路现象)后重装,故障排除。(此方法修复 6

注:请碰到此故障现象机器,按以上方法操作,首先将逻辑板与屏组件的 2 条排线进行清洗、整理;其次看主板是否网点更换过,根据整机编号升级所对应的软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解救了好多屏

网友:
这样也行?这机器很少吧····

网友:
厦华LC-26HU25
怎么调整能加电开机啊,求楼主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