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稳定很奇怪的现象 求解!

楼主(2013-10-31):
我一本笔记本 打英雄联盟 显卡温度不会上来 60多度 但比以前卡 会跳帧 鲁大师测试温度也不会上来  但是 单击游戏一玩显卡温度 直窜90多度 跳掉了 3DMAX 测试 也会跳掉  还有cup温度老是80多度 90多度 有时一下子60多 一下99度 温度乱跳 求解! 会不会热管坏了

网友:
帮个忙判断下 呗

网友:
有木有大神 帮下忙

网友A:
你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是不是散热问题了,这种类是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散热跟主板的问题~!~

网友:
散热搞了 好多次 铜片也垫过  导热垫 也用过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是不是散热问题了,这种类是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散热跟主板的问题~!~

还有 吹出来的风 不是很热 暖暖的!

网友:
还有 就是 cpu 在怎么搞散热 温度 一直 在 80多 90多度

网友:
风扇改常转,硅胶涂好的。

网友:
是不是出风口堵了。

网友:
第一:CPU和显卡都要加好导热硅胶

网友:
温度还是很高   就是显卡芯片问题了 一般换个显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拆开了用手感觉一下,直观一些,也能帮忙你判断故障

网友:
什么笔记本 什么型号 说出来,好给你确定一下。只说一台笔记本 没法给你具体建议,例如 THINKPAD 低端机 铜管会坏。

网友:
     如散热系统没有问题的话,且硬件部分也正常,原因可能是本子的过负荷CPU自动降频、降温保护软件设置有问题,或是系统优化时被关掉了。你可到本子的官网上查一下这个相关的软件,装上试试。也可重装原本随带的操作系统,通常它的驱动和应用工具软件中都这些东西。
     我想你可能是重装的GHOST系统吧?一些原厂的驱动和工具类软件没装所致。

网友:
导热管有没有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