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VM 当机

楼主(2013-10-31):
P5P800-VM  当机,当这画面 谁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

网友:
不用修了 换板啊   没得修啊

网友A:
跳线啊!!大哥我遇到过,在开机针脚旁边

网友:
这画面怎么这么熟悉!是华硕吧!

网友:
是华硕板,刷BIOS不会好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USB口有问题!

网友:
把硬盘外置设备全拔了试试看。

网友:
这种南桥坏的多,首先刷下BIOS,拆声卡网卡,最好打下USB

网友:
fatal error报错了,拔掉硬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啊!!大哥我遇到过,在开机针脚旁边

请问大神什么跳线跳错会导致挡logo谢谢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bios,但是这种刷bios好的很少,我记得以前搞好过,在论坛里多找找,有这种故障解决方法的,一般有可能是bios旁的822,或者usb问题,或者跳线没跳对,自己在论坛里找一下,论坛里的高手分享的经验很多的

网友:
跳线帽掉了,重新找一个插上去。。。

网友:
别说你把风扇插错地方了哈,CPU FAN 插到了其他插口去了哈。。。

网友:
主板上有个chassis的机箱盖跳线,开机时跳上,再重启一下或关机再开机!试试

网友:
再不行就得研究那个跳线相连的三极管等原件了!

网友:
  这个不用修了南桥坏了。换板了修过很多这样的板。换个南桥一定好

网友:
已修OK,跳冒被人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