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3-10-31):
求高手指教

网友:
问题不具体说清楚,什么型号显示器,是一闪就灭还是反复闪,灭时能不能看见里面显示图像。

网友:
首先 你哟把东西 说清楚

网友:
具体故障  说清楚

网友:
闪屏  有没有附带  花屏??

网友:
闪屏  这个故障  遇到的比较多   不知你说的是哪一中

网友:
请楼主吧型号 故障现象说清楚 也好帮你分析

网友:
  故障太笼统了 无法分析

网友:
高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