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SL400进水和一台主板

楼主(2013-10-31):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台SL400说是进水了让给看看,因为是老客户了机子送来人就走了,我开始拆机当板子拿出来的时候看了一下被人处理过在IO的旁边有电阻烂了被处理过,先不管了就测了一下所有电感没有短路的就插电源自动上电到0.3左右 这一看就知道是有电压没出来,测了所有电感发现只有CPU电压没有 芯片MAX8770测了开户信号有3,3V正常心想开户信号都有了怎么不出电压,就测了下电压因为是进水的当测到VCC脚的时候我东了+5V只有2,几V 便找到来源处连到了Q9104 点位图找到地方发现1 2 3 4  脚处有些发黄就没测电压直接焊了一下 再插电一看电流表已经到了1,几了赶紧拨电装上散热器内存亮机修这机不到10分钟也算秒杀了   今天修了一个台式机插电源自动上电跑码到C1的时候掉电没怎么修过台式机就按笔记本的思路来一下吧 就先想到会不会是开机键外一直处于低电平所以自动加电并一会掉电 就测了一下开机排针我笑了还真是0V跑线到旁边的一个3个脚的标着Q26 估计是二极管我测了一下1脚对地感觉不怎么正常 不过我没管2脚连开机针 3脚5V我看3脚有5V就直接换了一个再插电不自动上电了测了开机针也有5V了再触发到C1不掉电了插上内存一路小跑亮机显示器在下面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运气也好。

网友:
 还是有点运气的存在啊,只是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但能发现电压不对,找到源头,技术还是不错的哟。

网友:
运气是一方面,思路也很清晰啊。

网友:
不错 LZ生意还算不错的 靠的技术么

网友:
还是思路比较好啊,sl400  有点位就是好!!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过硬啊~请问你们的图都从哪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过硬啊~请问你们的图都从哪来的啊?

论坛里面下的啊

网友A:
你现有的台式和笔记本的图多吗?给小弟发点啊~我QQ1847539356,我给你加分

网友B:
楼主的技术和运气都刚刚的

网友:
楼主 运气好呀   不过技术是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现有的台式和笔记本的图多吗?给小弟发点啊~我QQ1847539356,我给你加分

我的图纸也不多哦 都是修到什么下什么的 不过可以交个朋友

网友:
干得不错,够利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技术和运气都刚刚的

还好偶尔有个好运气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挺仔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不错,挺仔细的。

呵呵 谢谢夸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图纸也不多哦 都是修到什么下什么的 不过可以交个朋友

加个Q吧,要不我加你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Q吧,要不我加你也行

我加你QQ了没加上啊 要不你加我的吧1239017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