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5 USB不能用 坑。

楼主(2013-10-31):
同行拿到一个HP 325 USB不能用 其他都正常  我一想USB是南桥发送的  我直接换个料板上的南桥,换上直接也不能用 然后怀疑BIOS 出问题了刷BIOS 还是不能用【刷BIOS中间出了小擦曲 就是BIOS老是出错,总后刷好】和以前一样。有怀疑南桥 定了南桥回来换上  *脏话*,还是不行 。这个机子就放了两天,今天刷BIOS 报错 我怀疑BIOS换了  我从料板上找个BIOS 刷上  奇迹般的好了  分享   不足的 提意见 我进步

网友:
神马都有可能啊

网友:
请教楼主从料板上找BIOS芯片,怎样看型号,还是芯片角数一样就行呢?学习中

网友:
刷bios出错,一般是器件型号没有选对,bios芯片是很不容易坏的。

网友(点评):
坏的还是有点的

网友A:
笔记本BIOS都是25开头  16   32    一样就行通用

网友:
就因为我想到 BIOS不容易坏 我干南桥,还是两次南桥   这就是坑 最后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学习啦哈哈哈

qazzymppllq -5 严禁灌水,都签到50天了,还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一共3个U口,我昨天也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说南桥都换了~~~哪来果断刷了哥BIOS就好了~~先简单在难吗~~换什么南桥啊

网友(点评):
人家都说换过南桥了。。你当然不会再换了。。

网友:
学习 了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BIOS都是25开头  16   32    一样就行通用

手头上有个台式机BIOS,刷BIOS时提示不对,怀疑芯片坏了
W39V040BPZ
614GDFA
怎样看型号呢?
指点一下,学习中

网友:
确实有时候 刷个bios会奇迹般解决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