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暗屏修到没思路了求助

楼主(2013-10-31):
还有一个多小时下班时接了台T43暗屏的机子,客户说急说六点下班前能换好就修,本以前暗屏很简单的,夸下海口说一定能好,我看高压条上的灯在待机下和开机后都没亮。以为16V电压没到,按下开关才有16V的,点灯管没问题。,开启也有个,稳定的3。3V电压,手上有一样的高压条换试下,亮了,开关机试多几次又不亮了。会不会是屏线问题呢,手也也有一模一样的屏线,先换下,心想没可能不好的。我的天呀,换了还是一样,有时亮有时不亮。这时心里有点虑了,还有半小小时就下班了,我用外接高压条点着屏开机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排除灯管,高压条。屏线了,第一次修暗屏修到这么晕的。你说板有问题嘛,不可能有时也能亮一两次。亮光16V电压,开3。3V开启都没任何问题。终于在下班前没有修好。客户在劳叨,最后留下来了,明天再搞可真没有思路了。有一段时间没修这机子了还真有点生了,唯一可疑的是,在待机下高压条上面的灯一定要亮才对啊,问题是现在待机下和触发后都不亮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怪就怪在有时能点亮时上面的指示灯也不亮啊。我记得IBM T4和T6的机子,不是在待机下就要亮指示灯的吗,为什么按开机后高压条上的16V电压才出来呢,是不是正常的,除了16V和3。3的开启还有那个电压会影响暗屏呢。各位大哥指导下我啊,明天还不知怎么下手呢,难道要换板不成,不置于吧。谁手直有种机帮我试下,待机下是不是有灯亮的,还有待机下高压条是有没有16V电压,还是开机后才有16V电压的,谢谢了,我记得待机下有充电指示灯要亮才对的,现在待机下,没测到16V电压,开机后有16V电压上面的灯也不亮,偶尔能亮机时上面的指示灯也是不亮的。修到我都湖涂了,帮下忙啊,感激了。

网友:
有16V不一定就能点亮灯管,可能刚亮的时候是16V但一有负载就被拉低了。也就不亮了,查供电芯片或者相关原器件

网友:
图纸看屏借口上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吗,满足了就是上半身问题吧,先确认好下半身是否有问题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给个结果,,,看下屏接口下面的保险有没有不良的现象,要不直接连根线过去,试哈。。。

网友:
在线等待答案

网友:
宝险没有坏啊。我直接连个,16V过去也是一样的。我现在想知道高压条上的,16V电压是待机下有的,还是高压条上面的指示灯为什么不亮。

网友:
宝险没有坏啊。我直接连个,16V过去也是一样的。

网友:
今天把屏接口边上的3M保险F8换了,开机时高压板上面的灯亮了,但还是暗屏,用外接高压条点灯管好的。没什么搞了,把它换了,换了还真好了,试了一个小时没问题叫客户取走了。悲剧,刚才客户打电话来说用了三个小时又暗屏了,真是没思路了,打算等他拿来,加焊显卡试下,真不知怎么下手了。

网友:
换灯管吧 有可能老化了。

网友:
暗屏跟显卡没关系吧。你也说了,外接高压条一直亮的。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你用上面的高压条外接根灯管用,看是不是每次都能点亮。都行的话,就换你的灯管。

网友:
改个通用的高压试下行不行

网友:
地线没接好,灯管有没有老化也有可能。防接地没搞好。

网友:
灯管和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楼主实在不行改个高压条给他不就行了,能收到钱就可以了嘛

网友:
灯管 保险 高压,就这么几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