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开机后进系统(2000系统)后掉电

楼主(2013-10-31):
故障:SONY笔记本,开机后进系统(2000系统)后掉电(是进到Win2000的Logo画面,移动的条幅)后换硬盘,重装系统后(xp)进xp刚显示光标时即断电,怀疑是北桥坏。
※维修方法:此种情况属于是以前的所有硬件基本检测可以,但进系统时,调用显示方面和内存方面的程序较多占用系统较严重时,可能北桥不良导致跟不上,所以首先怀疑是北桥,但也不排除南桥和其它有关设备,只能慢慢排除。换北桥后OK。

网友:
这个感觉不稳当哟

网友:
楼主俺是新手想知道为什么是北桥而不是南桥呢,我本以为外设都与南桥有关请楼主明示,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显示图形界面时出问题,北桥工作量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显示图形界面时出问题,北桥工作量大。

在请教下是不是这个机子是集显……是由北桥控制的所以说是北桥问题,如果是独显呢……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只能按经验修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几个这类故障的本本,最后以驱动不对,让客户走了

网友:
那换个98的系统是不是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请教下是不是这个机子是集显……是由北桥控制的所以说是北桥问题,如果是独显呢……

老机器独显也是北桥控制把

网友:
这么老 了,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