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Please re-setting CPU frequency in CMOS setup 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31):
开机主板自检提示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Warning Please re-setting CPU frequency in CMOS setup
怎么解决?
按F1能够进系统使用
问题关键在于:重启或者关机后,在开机的话,显示器黑屏,没有任何反应,但是CPU风扇在转,其他设备也在运行
此时必须拔掉电源,扣电池(不扣无法显示),重新安装,显示器又有主板自检画面了,又可进系统。

这是为什么呢?
电脑是放了一年多没用了。
尝试了BIOS恢复出厂设置,但是一保存退出,显示器又黑屏,必须按上面的操作才能显示,问题依旧,

请问下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见过呢?坐等高手

网友:
电脑放了一年多,有没有量一下电池的电压,超过2.5V才算正常

网友:
看一下电池吧!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A:
你超频了??

网友:
那些英文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COMS检查错误,默认加载警告请在CMOS里重新设置CPU 频率。
英文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超频了??

没有啊,现在只有不装电池,用了
关机后必须断点10秒钟,才能不开机
不然屏幕黑屏

网友:
现在咋样啦?求解?

网友:
超频也还能还原啊,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字面意思应该是频率问题,而且你的CMOS保存不了你的设置,检查相关问题,比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面意思应该是频率问题,而且你的CMOS保存不了你的设置,检查相关问题,比如电池

电池换了一个,问题依旧,怀疑是主板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
主板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换了一个,问题依旧,怀疑是主板复位电路问题?

CMOS不能保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外围电路损坏,二是南桥损坏,外围电路损坏,看晶振相关电路有无问题,看南桥待机电路有无问题,如果南桥损坏,要不将就着用,要不换板子

网友(2013-11-30):
没碰到过!!

网友:
提示你CPU的频率设置错误了。CMOS的资料丢失了?

网友(2015-05-18):
我和你遇到的情况差不多,但比你的复杂一些。
两种可能:第一就是COMS检测错误,原因是某些外卡接触不良损坏造成系统检测和上次COMS保存的不同或是主板电池长时间没供电,开机瞬间导致COMS的文件丢失或损坏,就会出现COMS错误,一般解决方法进入BIOS设置保存当前即可。
但问题就在这...
第二如果在我们设定BIOS时,COMS无法保存呢?其结果就很有可能是没重启,没报警,黑屏不进系统(CPU不工作也是这个情况)。甚至是“乱报警”(我遇到的就是这么个情况,有时报显卡有时报内存有时不引导有时不启动,但外卡没坏也没接触不良CPU也没问题供电也正常),那么可以推测就是COMS本身出现问题,说明COMS要么损坏,要么就是中毒,要么就是没过电。至于BIOS这东东,我还没见过坏掉的。

当确定COMS本身有问题时,建议更换当然在更换之前你得肯定不是其他外卡损坏或者接触不良或是供电方面的原因,导致我们BIOS设置保存COMS文件过程中出问题文件丢失无法保存等。非专业人士更新BIOS是有很大风险的,危险程度比超频要严重一些,建议到维修点维修。

说说BIOS是干嘛的,BIOS负责更新电脑终极执行程序,而COMS是存放这些内容的地方,就像是主板的总协调员,负责各个地方的运行和调度,嗯...这样说吧,如果CPU是一台电脑的心脏的话,那么BIOS就是电脑的大脑,这里出现问题,那电脑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往往成为病毒最眼红的地方,怎么攻击它呢?就是进入了COMS里。另外COMS无法保存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造成的,一个是电池,一个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