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31):
有台联想LXM-L19DH显示器,底座有USB口和音频口一直没用过,貌似要接供电,只是不知道电压,哪位朋友知道请指点,谢谢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那个是不需要接供电的!直接使用就好了!你可以用手机连接上去看是否在充电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