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IPAD2 不充电

楼主(2013-10-31):
苹果IPAD2  不充电              我检查看了 充电接口有点不好了                    听顾客说平板在充电时摔了,    我就定了个iPad 2代原装尾插排线换上    好了     客户取走用了  几天 说又不能冲电了    我那我充电器测试  能显示充电 就是电池电量不走,还自己重启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电池坏没,这个要先排除把

网友:
我把    充电接口  给换了     现在好了   我再试试

网友(2013-12-07):
xiuhao    修好了         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不说下嘛

网友:
还是尾插的问题吗 我修过两个 有充电器坏的 用原装的就好  有电池坏的

网友(2014-01-09):
这问题就根苹果手机一样的,他们修了都不拧那颗螺丝,大家都懂的

网友(2014-02-19):
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有遇到过两台!没修好!

网友:
重启,和充不上电。。是一个问题。。芯片的事情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不冲电的,拿火考考就好了。就没收钱了。

网友(2014-07-02):
最后换了充电接口
用了 2个月  又那回来一样故障

网友:
我ipad2放在家里一个星期没有用,然后开不了机,再用充电器充电还是没有反应(连苹果的图标都没有),我把ipad拆了测的每个单个电池的电压都是3.8V,但是扯的电池输出端口的电压是3.7v,我想问下这个是不是电池坏了的原因,帮我提一下哪里可以检测的地方,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