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基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31):
明基18。5寸显示器开机白屏,以为是驱动板问题。直接拍原装的回来,吗的没料到换上依然白屏还要我等了3天在山东寄过来。。。花了几十大元。。后来是屏基板一小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出来了BANQ

网友:
屏无供电,保险坏得多

网友:
楼主以后修显示器要先检查问题在哪里!要确定问题后在修!不然花的都是冤枉钱???

网友:
能修白屏的都是高手

网友:
怎么不上图

网友:
没有拍...拿走了...都是误 打误 撞修好的...不是保险问题...是某供电的小电容短路了翘了就没事了

网友:
拍个图撒,亲。

网友:
客户早拿回去了,但是有一点告诉大家的是基板上好像也没有几个供电吧?

网友:
白屏一般屏保险断或升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发个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