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MATS结果。

楼主(2013-10-31):
我觉得是显存问题,但又不像显存问题。这么点报错。

网友(点评):
测试版本不对,你这是变态版的G94显卡,要用高一点的MATS测试才准确

网友:
请问楼主在哪里看的代码啊??

网友:
我也想要知道,怎么看代码,求指教

网友:
新人请教,刚接触这个MATS测试,到网上查了一下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只是看到这个解释后:“ MATS 只是测试哪个显存上有信号存在问题,并不能绝对定位某一个颗粒是坏的,因为信号一端在显存上,另一端在GPU上,而且GPU坏的几率要大一些.”就有些不明白,既然MATS不能确定是哪颗显存坏了还是GPU的问题造成的,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测试?

网友(点评):
新手,要想搞维修,就必须动脑子,这个问题稍微动点脑子就能明白。虽然软件不能完全确定故障具体是谁,但起码缩小了范围,明确了故障的位置吧?否则卡上那么多个显存,你知道对那个下手?

网友(点评):
显存上的数据、地址、控制脚都是对应核心上的相应位置,知道了哪片显存位置报错,也就知道相应的核心位置,后续的故障处理就好办了,只需要进步一确认故障的具体原因。怎么样确认,就要看你对显卡的了解深浅了。

网友(点评):
修花屏的故障,软件检测不难,进一步的确认就看出水平来了。给你个忠告,你对显存各个引脚功能了解的越深,对判断故障、解决问题的水平就越高。盲目加焊是没水平的典型特征。

网友:
谢谢点评指教!现在懂一点,将来印象更深刻!

网友:
换到GT2版本再测还是差不多的结果啊。还是30多个的报错,A区63:32  write error  39  A32 A33 A36 A41 A44 A45 A48 A53 A54 A57 A58 A59 A61 A62 A63 报错点有些在变化,会是虚焊吗?

网友:
找到对应的芯片再打阻值可以更快找到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和这个出不多没有搞定,悲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