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自校准31停止跑不过,转50,写入后断电提示如下,求解

楼主(2013-11-01):
4096k x 16 DRAM
NHAWK - 1_Disk    M-46   12-17-07_10:48
HM SFI
!
(P)SATA Reset
(H)SATA Reset
AT Er 00 Nwt Er 37 RdWr 00018.00.0000
ATA St 8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0000  18  00000000.9.3bd 8000  04ad ffff 0000  16864a
DiskAccess ReadSector EC=47 at 000018.00.0000

CE Log ErrCode=37  LBA=0  Type=5  Add To Pending 0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属于固件损坏导致的?请罗工指点一下

网友:
玩单片??呃。。。这个我不会。。。。。

网友:
首先,固件区是有坏道了,其次,磁头似乎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