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1.5LED显示器DIM不接+5V改驱动板不亮

楼主(2013-11-01):
       AOC 21.5LED显示器DIM不接+5V改驱动板不亮
今天没事改个驱动板玩玩,没想到接了供电,开启,接地三根线还是不亮屏,我还以为把显示器搞坏了,接上原来有问题的驱动板,有背光呀,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把亮度信号线DIM也接上还是不行,于是我又把有点问题的驱动板装上,量量DIM上有5V的电压,再装上改的驱动板,没有,也不知道撒原因,直接在旁边飞了个5V,显示器亮机正常显示,测试一下午OK!
  修这显示器有个教训,但是这教训还是有所收获,这显示器先刷好程序后显上白屏。换了条屏线有杂波了,中间能隐约看到一个无信号的框,想拔插一下屏线试试,结果屏向外一倒,把屏上的接口搞坏了,没接口换,郁闷了半天,最后一看这线距还有这么大,于是把排线一根根剪了焊上去,三十根呀,慢慢地搞了半个小时,固定好后加电测试,清淅的无信号框在中间亮了,看着多舒服呀!总算搞定了!
    这个教训就是没有专用测试架,就不要把屏靠在哪里搞了,这样很危险!
   修好了这显示器还有个疑问,就是那个DIM为什么要接5V,高压才能启动(LED的屏)!
有知道的解说一下!

   这屏是可以保修的,原故障能正常显示,但是过几秒钟后,几种显示模式不但在那里跳,先怀疑是按健有问题,结果拔了按健还是一样,反正拆都拆了,就自己动手搞了算了!
   教训二就是有保的东西千万别拆,拆了保修成问题!

网友:
这毛病我修过,是驱动板按键电路的小贴片电容有漏电的,拆了应该会好!

网友A:
楼主可以把LED改高压的方法分享一下吗?目前接受的LED的屏还比较少!不懂得怎样改LED!可否分享?

网友B: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那贴片电容,我师傅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LED改高压的方法分享一下吗?目前接受的LED的屏还比较少!不懂得怎样改LED!可否分享?{:soso_e1 ...

LED是一样的,只是高压板成了升压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那贴片电容,我师傅也是这样说的!

那就补焊主芯片再试试!

网友:
这问题暂时没有碰到,不过这样的屏都是在保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是一样的,只是高压板成了升压板了!

那他的改高压方法是接一个GND一个12V一个信号就好了吗,GND和12V好找 那信号从哪里获取呢?因为3.3V有很多??不解

网友:
LED  的现在还不太多修 ,先积累一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补焊主芯片再试试!

芯片当然加焊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他的改高压方法是接一个GND一个12V一个信号就好了吗,GND和12V好找 那信号从哪里获取呢?因为3.3V有很多 ...

一会事,供电接地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会事,供电接地开启!

那信号线一般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接DIM线不亮,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7-11-13):
DIM信号 ,这个要看高压驱动是什么芯片,有的只要有ON OFF开启就有输出,有的一定要同时有DIM高电平,有的还有两个DIM要同时高电平(比如早期三星943系列)。
改板时没有高压,很简单:ON OFF正常后没输出,加DIM为高电平就是了。一般为3.3-5V之间,不行就直接用1K-4.7K电阻直接接到3.3V或5V电源。
这个不受时序影响(跟ON OFF直接接电源强开不一样)。

网友:
dim 应该是背光调节  不接有的led升压芯片不工作吧

网友:
一般我都不改东西,换就换原装的,改的很难看而且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