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T15 四分之一 不显 维修

楼主(2013-11-01):
昨天接到一台神舟QT15机器,客户说是三分之一不显。带回店里,开机很正常的整个画面出来了,我想肯定是屏线接触不良。拆机屏线量了都通的,然后接口用洗板水 洗干净,现在在测试完美的整个画面出来了。

笔记本遇到这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不显的,我维修的步骤是:
1外接看看显示满屏,还是和内接一样,
2如果满屏先代换一个液晶屏试试,然后拆整机看看屏线有断的没,
3如果是和内接一样就干显卡,

有说错的话请多多包涵,还有一台K50AF得修,忙去了。

网友:
思路是这样的,免得一来就直接弄显卡

网友:
是的,屏的问题一般都是先外接显示器,搞清故障部位。

网友:
e 有正确有思路就有好办法

网友:
呵呵,我也是,黑屏就拔线,再插上,屏有时就正常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