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

楼主(2013-11-01):
E430,无人为。开机无电流反应,无3V5V。Pl801,PL802<PL301对地阻值在9欧左右。电压调到3V烧板,电流在1.3A左右,显卡微热。请教各位师傅,如何下手。谢谢了。

网友:
先测公共点有无电压 再测芯片的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用万用表,把能测的电压都给测一遍,我都是这样的

网友:
按时序修啊,无35V看公共点有没有,在看35V有无短路,在看35V芯片工作条件。一步步查吧

网友:
还是先修   3V5V   修出来   再一个个排查

网友:
先看看公共端有没有电呀

网友:
这个通病吧。待机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好心的师傅,机器修好了,是VGA排线旁边的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按开关前有没有3、5V啊?看你的阻值比较小可能短路了吧……

网友:
换系统供电芯片就好

网友:
小班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全是通病的,楼主是VGA排线处的电容坏掉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 VGA排线处那个电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