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SO花屏

楼主(2013-11-01):
ONDA9600GOS花屏,这卡原本是用G92-150-A2心片的原来的心片黑屏,我换了一个G92-286-B1的上去花屏了,检测出来看到有报错,那卡原本是384MB的,换了心片用软件看到是512MB了,是不是这卡不能用这心片?还是SBIOS屏蔽2个显存?有方法吗?求求大虾门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超级菜,来不来就换核心 麻烦 你先把D区料补好在说装显存的事情

网友(点评):
这个显卡已经被你修好了,花屏的问题在于: 原始卡的核心只有3个通道(但是bios实际是打开了4个通道的),所以少了D组2个显存,也不会花屏,现在换的核心是默认4个通道的,但是实际板子少了D组2个显存,所以花了。

网友:
一个9600 而已 楼主也没必要这么在乎他吧

网友:
用的芯片型号不一样很难说,再烤一次试试吧

网友:
何必嘛 直接换就是9600多二的显卡

网友:
再考一次,各个店的手法是不一样,

网友:
还是换成一个原来型号一模一样的芯片重新烤一遍。

网友:
烤下,不行丢了吧!

网友:
进安全和PE什么样?!

网友:
我感觉是芯片型号不对造成的

网友:
只有楼上说对了

网友:
只有楼上的说对了,其它都是做烧烤的,对显卡一窍不通。当然是因为型号不同造成的,楼主自己都说了,150是384M的,286是512M的,你这多出来的64M没有装显存,要是不花那才怪呢。解决的办法无非三种:1、换150的核心。2、补齐那两个空位的显存及其配套的阻容。3、换封闭了D区的BIOS。那种什么卡不值钱啦,不行就丢掉啦什么的,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纯属胡言乱语。

网友:
补齐那两个空位的显存及其配套的阻容是不可能的了。3、换封闭了D区的BIOS看来还有得搞,现在问题是BIOS不会改,想问问大家有改好的BIOS吗.还有不是丢不丢的问题这是修来研究一下。下次再有这种问题的都好解决。

网友A:
怎么不可能?补齐显存是最简单的办法。本人两年以前就帮人做过此事。当时他在别的网站上发过全部的过程及照片,如果还找到到的话可以给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可能?补齐显存是最简单的办法。本人两年以前就帮人做过此事。当时他在别的网站上发过全部的过程及 ...

好啊,给我发过来吧,先谢谢你了,如果有改好的BIOS就最好了.

网友(点评):
http://itbbs.pconline.com.cn/12959666.html

网友(点评):
这卡还能修? 刷个256BIOS吧 , 核心下方PCB 已经过孔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啊,给我发过来吧,先谢谢你了,如果有改好的BIOS就最好了.

其实我帮这人改造就是为了做个实验。我换了核心后,补齐了一个显存和阻容,另一个让他去做,结果他折腾了三个小时。其实他并不懂显卡,哪里要这么复杂,卡上显存的阻容都是一样的,小贴片电容无关紧要,差不多就行,电阻就那么几个,对比一下很快就能搞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啊,给我发过来吧,先谢谢你了,如果有改好的BIOS就最好了.

帖子不是我写的,原帖是发在无锡东林网上的,三年了,找不到了。能够升级当然比原来的96GSO强,容量、位宽都能增加,用你这个核心应该能达到9800的性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改动其实很稀松平常,没啥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不是我写的,原帖是发在无锡东林网上的,三年了,找不到了。能够升级当然比原来的96GSO强,容量、位宽 ...

我这卡和你之前换心片的卡是一模一样的啊。呵呵,这卡要是补显存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个电阻不好搞,电容还好一点,阻值不知道多大就麻烦,还有那显存要用原来那一模一样的吗用其他的DDR3行吗?

网友(点评):
已经说过了:卡上显存的阻容都是一样的,对比一下很快就能搞定的。显存要求一样的型号

网友:
电压不足也会影起花屏

网友:
看来在工厂里已经发现有空焊了

网友:
这9600不搞了,补显存和电容电阻好麻烦,心片拆到8800GT上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