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医用 双极电熨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11-01):
高压电容击穿了,更换了。加电无反应,输出无电压,是还需要专用的接口设备吗?如何测试?这个机器还有一个脚踏板。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是不是用直流档测的啊!它输出是交流3V你西看看我上传给你的图!

网友:
是不是要加上负载(电阻丝,要多大?)才能工作?

网友:
我在网上并没有看见输出端是什么物件啊!不太清楚它的工作原理啊!你应该有吧!

网友:
像七、八十年代的产品

网友:
这是什么用的?妇科?

网友A:
朋友,你买的器件分析仪好用么,谈谈怎么样

网友(点评):
是电路板在线检测仪吗?

网友:
以前的老家伙质量比现在的都好,现在基本都偷工减料坏的也快,换的也勤。

网友:
看到了一颗金碟

网友:
我感觉就是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靠电路板上的那几个原件做频率发生器 再耦合升压。。感觉是这样。如果没有输出 先看有没有保护电路 如果没有保护电路就查频率发生那部分吧!

网友:
换个AC档测试看看,

网友:
应该跟笔记本充电器一样的,都是开关电源,慢慢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买的器件分析仪好用么,谈谈怎么样

就是这个东西,谈下真实使用情况吧

网友(点评):
对比好板维修来说的意义比较好一些。测量变频器中的驱动部分波形功能比较准。小容量电容的容量改变一下就能测量出来。其他的还在研究,比如:VI曲线测试端点最深能到达多远等问题还要研究吧。

网友:
对芯片集成电路的在路检测效果怎么样

网友:
集成电路的在路检测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东西?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图片看不到 怎么分析

网友:
和彩电行电路差不多.

网友:
进来什么都没看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