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1):
请教屏更换,如何才能避免屏玻璃弄脏(除了戴手套外)用何物可清除玻璃上指纹
指纹

网友:
。。我一般把AB壳装好后才撕掉上面的保护膜地。。

网友:
还有,现在本子用久了键盘那都挺多灰的,就算最后撕掉保护膜但一合盖子,屏幕上面还是脏啊。

网友:
只要不划伤屏,脏了擦洗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擦了不就行了呀。我们平时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想请教各师傅
屏的清洗液一般用哪个比较好?
推荐下,谢谢!

网友:
一般用酒精擦干净就可以了吧

网友:
脏了搞干净不就行了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直接用好点的纸巾吸自来水就可以啊!

网友:
OH知道了..................................................

网友:
买个软布,或者清洁剂套装,擦擦不就好了吗?再说了,换个屏也不会搞的很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