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开机

楼主(2013-11-01):
今天修到一块开机自动上电的 富士康的电脑主板  型号为910m12-gs-6ls   自动上电    不知道怎么修 啊      atx的4脚短路了  查了n个电容   还是没用     求大神指教啊    。。。。。

网友:
重点查开机电路,短接开关4秒,看是否能断电

网友:
四脚短路还能上电吗我见过九脚短路自动上电的就有

网友:
查绿线到io

网友:
自动上电能显示不?按开关能关机不?如果无法关机从绿线跑线换更换相连芯片。

网友:
5V短路   还是自动上电  先换I/O

网友:
是IO的原因,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có khó kích nguồn không bạn

网友:
不是接地的地连接IO和绿线的,部分还有一个上拉到5VSB。

网友:
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