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01):
技嘉H55M-S2V板子,能开机进系统,用起没什么问题,就是重启键没用。短接主板RESET跳线也没用。
什么原因?
重启

网友:
这个得顺着复位线找,看是不是有门电路坏了。

网友:
现在新板都没有门电路了,有可能是IO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楼上说的是,你试试。

网友:
补充下 主板RESET跳线一个是信号点一个是接地 查看下有没有接地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测下复位上电压看有没有3.3V或者 5V电压。查查复位电路吧。

网友:
要跑电路的

网友:
开机后测下重启键有无电压 换IO或刷BIOS吧

网友(2015-06-03):
H55坑了多少人

网友:
真坑不是一般坑

网友:
听说是刷 me bios

网友:
没分 屌丝赚分

网友:
复位电路有个三极管坏了吧

网友:
如果机器正常不建议修复位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