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V2000不开机

楼主(2013-11-01):
昨天接了个V2000,不开机,待机0.08,测了有3.3V,没5V,测3.3V电感阻值只有14,   5V电感阻值正常,到这里我有一点不明白了,3.3V对地短路,怎么还会有电压,5V正常,反而没电压,测了是5V开启没有。更奇怪的是,我把3.3V和5V后的电容去了后,电压都没了,但3.3v和5V的开启都有电压,在把电容装上,3.3V电压就又出来了,5V还是没有,我在3.3V上烧鸡,但电流很小,有哪位高手能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
你先把3.3V阻值小的搞好就好了把有3.3V的全都拆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没有修好。

网友:
看一下3 5V芯片的条件

网友:
刚上完电就量阻抗是偏小,正常,只要3V5V阻抗相差不大就正常。微短烧机不大烧的出来,直接断3V电感看哪边短,慢慢拆吧,维短一般是芯片

网友:
对地14不算短路吧。但阻值确实比较低。先看看能不能把5V搞出来吧。你不是说5V没开启吗?把电容取掉开启就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 芯片本身  损坏的话  一般 待机电压也会 停止输出的  可以摸下芯片 上电有没严重发热 你指的微短对地 ...

这要跟它正常阻抗比较吧,阻抗被拉低多少得拿块好板比较吧!我从不定义这范围,每机种的阻抗都有一样和不一样的,我只喜欢和同种板比较,少走弯路。

网友:
一般3v  5v  对地阻值是100欧姆左右

网友:
还是先看5v那边吧    是开机出的还是待机出的

网友:
有短路先修短路,短路修好了,断开5V电感看看芯片是否发出(特殊机器,特殊对待,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芯片没有发出,但你的3V电感阻值这么低都没有见拉低3V电压,那就真的什么都有可能了。)修好之后再来验证为什么断开电容会不出电压

网友B:
2OOO的机还在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OOO的机还在修啊

是同行的,修好了准备卖的

网友:
自己顶下,没人遇到吗

网友:
顶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