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长虹LT3212二次开机故障

楼主(2013-11-01):
通电开机,红色指示灯亮,按开关开机灯闪烁变回待机开盖测试电源板测24V 5V 开机的瞬间有电压..这个机属于二次滤波不良 把电源板上的吕片去掉 发现有两个35V1000UF的电容漏液 更换这两电容 再次开机还是一样难道驱动板也有问题 再继续检查 发现高压板上的两个滤波电容也漏液了 ...二话不上吧他换了再次开机..天啊 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了 奇怪为什么开机的时候电压就起来然后又没有了 难道是那个电压不正常 再次测试5V-24V这两个电压都是正常的 当测试到5VSBT的时候问题出来了.不开机这个5V SBT属于正常的 开机的时候这个电压从5V跳到4.1V问题应该是出在这里了...顺着线路往上查发现有一个16V470UF的电容想了一下这个电源板应该是属于滤波不良造成的  但是这个电容没有鼓包或者漏液现象啊..难道是他坏了  用手去摸了这个电容发现这个电容有点发烫...我想应该就是这个电容在搞鬼了 更换此电容 再次开机 测试5VSBT 发现5.4V 不跳了 ...再看看屏幕 亮了 ...这个机是属于通病...如果更换了35V的电容还是不OK的话 最好查一下 5VSBT的电压    ....  这个机器很多换了24V 5V的电容是不行的  .....这个机我们已经维修过5台了..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对液晶电视还在学习阶段

网友:
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下次遇到了也来修个电视

网友:
今天就修到这样的故障机,谢谢。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