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LCD-HU系列白屏(26寸)/黑屏(32寸/37寸)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11-01):
  近期接部分技术服务中心反馈,LC-HU系列机器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有部分机器出现白屏(32寸和37寸的故障为黑屏),该现象是因为LVDS信号的供电电压没有加到屏逻辑电路板引起。维修解决方法如下:
   1、在白屏状态下,对准遥控接收头按压遥控器“节目源”、2、5、8、6,关机后重新启动看看机器是否恢复正常工作,如果恢复正常,故障排除。(注意:有时遥控不是很灵敏,需要重复操作1~2次才能起作用)
备注:如果按“视频”键和2、5、8、6后使逻辑板的供电极性正确,白屏的故障消失,但出现换台速度很慢或死机的现象,请进入工厂菜单“视频+2、5、8、0”对E2PROM进行复位清零,可恢复正常。

2、对机器进行软件升级,升级后如果故障仍然没有排除,对准遥控接收头按压遥控器“节目源”、2586,关机后重新启动看看机器是否恢复正常工作。如果机器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3、如果升级后机器故障仍然无法解决,可以试试更换主板或Flash ICNS5(IC型号为PS25LV0,编号:353.25040-00),更换Flash IC后应重新软件升级,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4、如果以上方法仍然无法解决,可进一步检查LVDS线是否接触良好,屏带逻辑板是否损坏(厦门中心有发现2台机器逻辑板坏),更换逻辑板故障排除。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26的机器现在有个问题整不好,这个机器是广告公司的,要求是加电就自动开机,而这个机器加电后要按一下遥控才可以,给指导一下呗,等你消息

这个机器的型号是i:厦华LC-26HU25
板号是:569HV1702C
屏号是:V260B1-L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