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猜猜这是什么地方测出来的波波

楼主(2013-11-01):
正常 不正常

网友(点评):
音频信号

网友:
没用过滤波器。。。。求教

wxf

网友A:
看不出来,杂波吧

网友B:
没见锅,泥那斯心脑电图吧!    LZ说哈是哪里出来滴噻!属正常型还是。。。?

wxf

网友:
wxf
on---n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锅,泥那斯心脑电图吧!    LZ说哈是哪里出来滴噻!属正常型还是。。。?

前面一张是正常的,后一张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主把心电图的波拿出来了吧

网友:
真看不出来,有点像股票的

网友C:
应该是音频信号。音调的表现方式。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音频信号。音调的表现方式。

不是,但是有点像音频信号

网友(点评):
这个恐怕没人能猜准。

网友:
是不是左右音频输出波形?

网友D: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是ADS

wxf

网友:
不知道额

网友:
不像吧,这跟LVDS相差太大了吧,就电平都低很多了

网友:
没打过波形

网友:
楼主这是。。看不出来啊。。波波用的少,看起来比较像测谎仪吧。。感觉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杂波吧

这个波形抓取的太过于细致,看不出来

网友:
不会是心电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波形抓取的太过于细致,看不出来

的确,分成二部分看可能就容易了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F:
难道是测地震的仪器?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测地震的仪器?

昨天晚上我们这边摇得很厉害

网友:
还没用过呢

网友:
还真的看不出来,,,就像心电图

网友:
明显 的脑电波图,前面的代表正常人,后面的表示有精神病

网友:
没看清楚。。。

网友:
这个通病吧。待机芯片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波

网友:
楼主啊  你不会搞个医院里面的那个什么波来忽悠大家吧。。。我没见过哦  求解

网友:
这个真看不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是ADS

你头像很有造型

网友G:
难道是pcie总线差分信号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pcie总线差分信号

也不是哦

网友:
粗略一看有点儿像音频波,但不大对劲,喇叭出来的音频波形直流成分太低,正常工作的喇叭上可以测到1•5V以上的直流电压,那个音频波形的中间线是以1、5V这条线为中线来变化的

网友:
到底是什么波形。大哥

网友:
除非是红尘人士阅波无数,否则看不出来。哈哈我承认看不出来。
什么波会是?

网友:
硬盘接口串行数据交换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H:
ON,杂波没有这么有规率吧

当时就知道错了,搞反了,饼哥真细心 让你给发现了

网友:
以后应该像楼主请教示波器的使用 我的也是普源的

网友:
还真没有侧过硬盘输出的波形,需要测吗?感觉不对就先换个好硬盘试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