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C10点不亮

楼主(2013-11-01):
一台三星NC10 笔记本不能开机
示波器测BIOS (25L160) 脚位信号如下:
1  2   4  6  按开关键后,。都有波形。  主板的 3个锁图标的灯亮一下就黑了,电流为0.3 a

请教下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主版电压有完没有? CPU供电   还要看复位  时钟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      先量有短路没

网友A:
CPU 供电 信号

网友B:
经验判断0.3一般到CPU了。先测量好各电压是否都有吧。

网友:
  测电感 L 510   1.8V  L509  5V
L508   3.3V
L507     1V
L506    1.5

L507  CPU 的供电   测试卡的 RST 灯长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供电 信号

测电感 L 510   1.8V  L509  5V
L508   3.3V
L507     1V
L506    1.5

L507  CPU 的供电   测试卡的 RST 灯长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判断0.3一般到CPU了。先测量好各电压是否都有吧。

测电感 L 510   1.8V  L509  5V
L508   3.3V
L507     1V
L506    1.5

L507  CPU 的供电   测试卡的 RST 灯长亮

网友C:
先测量看看各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看看各组电压有没有出来

电压有出来了

网友:
查主板供电都正常 吗,

网友: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台、各路供电都有、按开机后7秒左右电流才开始上去、到0.3几就停、也不会往下掉、严重怀疑U挂了、

网友:
很明显缺电压啊!看上电时序吧!

网友:
    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