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品牌台式机风扇不断转停!!你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华硕AM3的板子,具体型号不记得了!风扇不断转停(转停转停转停。。。。。中间间隔时间不到1秒),这个现象首先查想到内存和电源,更换后无用。没办法只有测所有供电,电压都正常。于是我就想,是不是风扇调速电路有问题呢,果然调速针电压在0。5-2。5V之间跳,拔掉风扇就亮机了,于是剪断风扇的调速线,调速针的电压稳定在2。05V!一切OK!!

网友:
这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下次注意点了

网友:
本质问题没解决

网友A:
换过风扇没?楼主这样做很快的解决问题很好啊。。。。

网友:
应该换风扇就能好

网友:
这个~·就像是乡村里的医生~·就这样治好了

网友:
这个是应急的维修方法。也可信,毕竟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B:
风扇转速可能是IO 南桥控制跑线路看看

网友:
这个是应急的维修方法。也可信,毕竟没必要浪费时间  支持

网友:
楼主这样做经济实惠,又快又省!是我也会这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风扇没?楼主这样做很快的解决问题很好啊。。。。

你还没看懂?就是风扇调速电路有问题引起的不开机,发这帖子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注意,风扇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速可能是IO 南桥控制跑线路看看

你还没看懂?就是风扇调速电路有问题引起的不开机,发这帖子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注意,风扇也会引起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