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带电拔插内存最容易把哪个烧掉?

楼主(2013-11-01):
有一家网吧重装升级,点机器的时候带电拔插了两台机器。之后机器就开不了了。换了内存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主板哪儿烧坏了。 能通电,就是点不亮了。。。百度搜了一下说得很含糊。求高手指点详解。。。。

网友:
北桥或SPD还有内存供电

网友:
先测下主板给内存的SPD供电
AMD平台,换个CPU试试
Intel,新式的 内存直连CPU,换CPU试试。老式的,估计就是北桥了

网友:
先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烧断线

网友:
问了也没用~··拿去修吧~~·

网友A:
就看你问问题的水平,还是拿去给人家修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你问问题的水平,还是拿去给人家修算了

我想楼主就是那个网吧的吧

网友:
诊断卡,看看cpu跑起来没

网友:
上个诊断卡看一下,如果不跑码北桥,如果档内存查工作条件,你插槽有没烧坏?

网友:
我是修显示器的,有些时候修修笔记本。。。。。 不是那个网吧的,那个网吧是以前在网络维护公司当学徒的时候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你问问题的水平,还是拿去给人家修算了

修主板找不到钱了。。还不如直接扔了。 我只是想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好久以前的事儿了。 不可能现在把一张好的主板烧坏了看看是哪儿的问题吧 。。呵呵!

网友:
这个看人品,技术咯、、、、哈哈哈,来调侃一下不要说灌水啊

网友:
  楼主都不是维修的

网友:
楼主都不是维修的你这样问我们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