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以前用的万用表都是蜂鸣档和二极管档一起的。。最近买了个胜利的890c+。两个档位可以切换的。这就给我带来疑惑了。用普通的表测出来线路上某点的对地阻值有几百。。用新买的蜂鸣档就不会显示数据。除非阻值低于到蜂鸣响才会有几十的数显示。两个档位分开了不会用了。。。

网友:
你太笨啦   蜂鸣档是通段  测量阻值是调到二极管档不就可以啦

网友:
有时间多多学习一下吧 不然这样你是无法操作这种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