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 200FD电源

楼主(2013-11-01):
长城ATX 200FD电源负载偏低,有谁修过?空载正常,也可以带一点点负载,负载重一点都不行。

网友:
找一下相关的帖子,就有很例子,一般都是待机电容、IC供电、主开关管的加速小电解电容

网友:
看看负载侧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容量下降的,有的话把负载侧的电容换掉

网友:
输出12V电容失容也有可能

网友:
5VSB有多少啊?先看5VSB,负载后5VSB电压有没有下降,如果有就是软启动,如果没有就是开关管没有完全打开

网友:
长城电源的输出保护非常灵敏,特别是使用日久的,全部更换低压侧的滤波电容。

网友:
大家都说得好好,按他们说的做一步步来,一定能修改

网友:
估计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