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奇葩问题维修!!!

楼主(2013-11-01):
V460大家都很熟悉纬创代工的机子非常不稳定,问题也是相当多不是这里烧就是那里烧。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拿来说不通电,好尼玛大短啊!!拆开发现量主板居然都没有地方偏低,直接上电摸发现龟壳烫直接找到料板换了果断不短了。但是上电后在0.7不动了。L23 L242个电感没电压好像是CPU的,量了下也没有短路,在论坛下查了下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这个问题都没人解决没有一个大方的人肯分享讯维的高手也不例外,。自己根据经验查了半天但是还是没有结果,能想到的都弄了不要说什么EC啊南桥 管子什么的,CPU供电的时钟开启,VRON都是有的但是始终没有供电出来芯片也跟换了 ,VDD,VIN PIS 都正常在这儿请各位有经验的大神能提供一下思路不要总看别人的经验把自己的思想关起来,维修是要一起进步的,不然这个网站对新手真的没多大帮组

网友:
话说讯维只是个下东西的网站啊,求助还真没有人肯帮啊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网友:
你只下东西,不去帮助别人,长此下去,不好的现象

网友:
换CPU试试,还有换桥。。。

网友:
论坛分享下载 同时也会决绝可以解决的问题
好多问题不亲自维修不是一句话能帮你解决的 ,也只能是提供一个维修思路或者方向
只要有求助 只要能帮忙 所有会员都会帮你 !
》》你这个建议看看上家动过什么 有没有缺件什么的
你应该懂维修了 你查过了别人一句话也解决不来……………………

网友A:
换了铁壳的 MOS块 最好把IC都换了

网友:
我也看到了有好多人发的贴子都没人回答。

网友:
铁壳子烧了CPU很少有不坏的、这种机子铁壳子烧了、最好的结果是换了管子就没事了、最坏的也有换了管子、供电芯片、CPU才好的、你CPU有换过吗?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换了铁壳子 还需要换控制铁壳子的小小的那个芯片,一般CPU的那个大的供电芯片不用换。最后还不行就换个CPU试试。试试吧

网友:
我遇到过,单独换管子或者cpu供电都不行 要一起换才可以。。  周到考虑你先换下u吧
,还有就是别的供电什么的正不正常

网友:
把CPU的电容给换下

网友:
我一般修CPU_CORE不出来的芯片供电什么的正常的,直接把4个MOS管和芯片一起换了,装的时候一定要装好,不能有空焊短路的,换的不好这个电压是不出来的。

网友:
铁壳坏了  有些CPU都烧了的 我遇到过  还有CPU供电芯片 上下管不是一个 是两对
你这情况先换下U

网友:
这机子直接换

网友:
CPU功电芯片,还有CPU上下功电管

网友:
前面的电压正常不?看看U60的boot引脚电路正常不,还有clk_en等信号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铁壳的 MOS块 最好把IC都换了

铁壳 ???嘛样的

网友:
你那铁壳 换好没有哦
没换好他也是不会出电但是他他也不会短路

网友:
我修过一次  是铁壳没换好 要把它分离了才好焊

网友:
你求助,我们只能提供思路,当然,你所有的东西都查了,换了,拿给别人修,别人也要从新检查的,因为每个人的修板风格,习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