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CPU风扇噪音

楼主(2013-11-01):
首先我们对其来进行分析:机箱内风扇声音越来越大,有可能是显卡风扇由于轴承缺油,轴承孔被磨损——风扇的轴和轴承之间的间隙过大,而且风扇的轴向活动间隙也太大,风扇的扇叶可以前后移动几毫米。风扇在转动后作轴向运动,而且扇叶的转动平面也在晃动,不仅磨损越来越加剧,同时产生了很大的噪音。 接着这对这一问题我们自己动手来修理一下吧。

材料:一小片易拉罐铝皮和一点干净的黄油。

步骤:

1.避免在安装的过程中有灰尘进入轴承内,我们要先将风扇上的灰尘清洁干净;

2.将轴承封上的不干胶撕下,取下轴上的卡销;

3.将轴承内的残油,及轴杆都清理干净;

4.在轴承内加入少量的黄油,避免影响转速,黄油最好少放一点;

5.再将易拉罐的铝皮剪下照轴承卡销外径一样大剪一圆片,并在中间挖一个刚刚可以穿过轴杆的小孔,将它垫在轴承和卡销之间,减小轴承轴向移动和平行移动的距离。间隙较大的话,就要垫上几个加厚才行,使轴承的前后移动距离在0.5mm以下;

6。将油封封好,加上少量黄油,最后将风扇装回显卡。

最后,接上电源自己再打开电脑,来听听吧,是否声音变小了许多。
(本文来源:u大师,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这办法是你想的??

网友:
这个思路相当不错,但是要求动手能力相当地强,最主要的是卡销中间的孔如何打,才更好。

网友:
有些风扇没有轴承  转位不正之后就只能换了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  有没有科普下的  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