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换上顶管后老响

楼主(2013-11-01):
绝缘层也看过了   顶管上面的皮套也套上了 还是老响  而且是整个显示器 响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应该还是绝缘没有弄好

网友:
灯管换过吗?实在是解决不了,外加一根灯管放在屏外面吧!!!

屌炸了..........加灯管放屏外面 闪瞎了我的狗眼

网友:
调亮度试试,一般是没加那个消声圈的原因

网友:
灯管之间打上热熔胶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原来的那个橡胶圈圈没有装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没换好,绝缘

网友:
是不是没接触好

网友:
你不接灯管线响吗 不行的话把线也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