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内接灰屏 外接花屏。轻了显卡,好了。然后上BAG加焊,结果短路……

楼主(2013-11-01):
板号为4112P,加焊显卡 。显卡短路坏了,把显卡拆下来,正常不掉电。
今天买了块新的显卡,上上去 结果还是短路,拆下路正常。重新植了下球,上上去还是短路,求解决……

网友(点评):
你这款显卡基板PCB很薄,容易爆,后换上去的有没有核心爆锡浆出来呢?最好是买新的直球有铅装上去就好,拔掉显卡测试下显卡供电,正常还是你芯片的问题

网友:
方向搞对了吗?注意方向

网友A:
买的显卡不行太次,要无铅的,

网友B:
CQ40 amd的吗?AMD的一般是北桥虚焊。显卡说实话,没修到过。

网友:
量下显卡后面的电容吧,要么你买的显卡太炸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显卡不行太次,要无铅的,

是全新 无铅的,重植的是 有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0 amd的吗?AMD的一般是北桥虚焊。显卡说实话,没修到过。

是显卡,显卡装上去 就短路
不装显卡 板子是好的

网友:
是显卡,显卡装上去 就短路
不装显卡 板子是好的&

网友C:
是全新 无铅的,重植的是 有铅

网友D:
买的显卡坏了 !经常有的事情!

网友:
会不会是对地阻值低,但不一定短路了

网友E:
楼主显卡短路短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显卡短路短多少啊

对地阻值为0,电感 大电容也是0.

网友:
应该不会是掉点了吧,就算掉电了  也不会短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买的显卡坏了 !经常有的事情!

不会吧,我人品这么差 。
本来是吹了下,亮了  我加焊了下 他就 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全新 无铅的,重植的是 有铅

对的,现在 不知道 怎么解决了   是不是又要 从买 个……

网友G:
应该是楼主又把显卡烤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楼主又把显卡烤坏了

把显卡 拆下来 量 显卡上的小电容 不短

网友:
可以再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我做过好多这样的

网友:
虽然相信楼主的BGA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保不住买的芯片有问题,现在的奸商实在太多.....

网友:
显卡吹坏了

网友:
有显卡挂了的可能,建议先再重植一遍,值的细点,加焊试试

网友:
吹亮了加焊后不亮可能是显卡挂了,测一下显卡附近的阻值即可确定。加焊时务必注意时间不能太长,温度要控制好。重植的话建议搞有铅的。

网友H:
显卡吹坏了吧,还有一个可能是主板起泡了,等你做上显卡后就连珠了,拆下后又正常。这个就没法搞了!

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才发现是PCB板鼓包了

网友I:
你测得阻值是多少,显卡上电容的阻值?不短的话就是你植株或是加焊过程中的问题,应该是加焊时有珠焊连了

网友J:
那就换显卡吧,显卡坏了很有可能的,显卡本身上面的电容量下,应该也是通的,如果都通,那不用考虑了,直接换桥

网友K:
本来桥坏的~~这板子~!加热就能显的了!经验告诉我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几次都一样。只能说明显卡是坏的

网友L:
一块看样子还不是保险的

网友M:
问题没解决  显卡有烧了吧。

网友N:
是不是温度高,显卡短路了 ATI的显卡不耐温啊

网友O:
呵呵。。。是不是火力过猛了啊???把显卡烤爆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我人品这么差 。
本来是吹了下,亮了  我加焊了下 他就 短路了

果断换个显卡!

网友:
   旁边是不是有东西搞掉了

网友P:
不会是买到了坏的芯片吧。我经常买到坏芯片。一上机就烧板,有的时候还大短。哎。。。和老板说老板都不承认啊。真是可恨。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会是买到了坏的芯片吧。我经常买到坏芯片。一上机就烧板,有的时候还大短。哎。。。和老板说老板都不承认 ...

哎,又定了一块,不知道能好不。
不好,老板 肯定会不高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来桥坏的~~这板子~!加热就能显的了!经验告诉我是这样的

能开机,内接 灰屏 外接花屏 和桥没关系吧
桥是和显卡 离的很近……

网友:
PCB板应该已经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断换个显卡!

老板,又买了个  到货时 在试试吧

网友Q:
检查一下你的PCB板吧看看是不是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是不是火力过猛了啊???把显卡烤爆了啊???

温度选的无铅,240度就自动停了
做过很多 都是这个温度……人品大爆发啊。
不过它的显卡是很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不是温度高,显卡短路了 ATI的显卡不耐温啊

一般多少温度可以,我240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问题没解决  显卡有烧了吧。

还在等显卡,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块看样子还不是保险的

我心里也没底,因为板子上 掉了个点。
掉点也不会能 短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那就换显卡吧,显卡坏了很有可能的,显卡本身上面的电容量下,应该也是通的,如果都通,那不用考虑了,直接 ...

装上显卡 显卡上面的电容是都通的 显卡供电电感阻值也是0,和桥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测得阻值是多少,显卡上电容的阻值?不短的话就是你植株或是加焊过程中的问题,应该是加焊时有珠焊连了

装上显卡全为0.供电电感也为0
拆下显卡供电电感阻值正常,上电也正常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吹坏了吧,还有一个可能是主板起泡了,等你做上显卡后就连珠了,拆下后又正常。这个就没法搞了!

显卡上的电路 测过,没有问题 装上显卡就有问题……
不会 人品这么差! 老板 都对我无语了,我是说不清啊

网友R:
你看看是不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看看是不是北桥坏了吧

不装显卡,电流能上去 不掉电
和桥的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Q:
检查一下你的PCB板吧看看是不是鼓了

没有,就是掉了个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装上显卡 显卡上面的电容是都通的 显卡供电电感阻值也是0,和桥有关系……

取下显卡,显卡上面的电容也是组值为o吗

网友:
显卡烤坏了

网友:
焊接问题吧,温度高了就会坏的

网友:
温度过高了。。造成的的。

网友S:
你对照一下图纸看一下你掉的那个点是什么  空点还是与其它元器件相连的

网友T:
焊盘有问题吗?你测什么信号还是电压短路?显卡电压阻值是很低的 哦

网友U:
在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V:
CQ40好难搞的机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取下显卡,显卡上面的电容也是组值为o吗

取下,显卡上的电容有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对照一下图纸看一下你掉的那个点是什么  空点还是与其它元器件相连的

这搞没查的那么 仔细
等新的显卡到了 先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T:
焊盘有问题吗?你测什么信号还是电压短路?显卡电压阻值是很低的 哦

嗯,装上去 全为0短路了
取下来 测显卡上的电容有阻值  就是不知道 显卡本身有问题还是 主板
掉了个点 装上显卡 电流0.4左右 还会掉电  取下显卡电流1.4多 不掉电 可以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V:
CQ40好难搞的机器,

还好吧,这款坏的比较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U:
在换一个显卡试试

嗯,等消息吧  显卡到了 试试 在说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T:
焊盘有问题吗?你测什么信号还是电压短路?显卡电压阻值是很低的 哦

对了,显卡下面的 掉点的地方 要怎么测
还没有测过呢……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等消息吧  显卡到了 试试 在说结果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仔细检查板子吧  应该是显卡供电之类的

网友:
BGA 上面嘴温度低点试试  ATI的显卡么?  脆弱的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取下,显卡上的电容有阻值的、

1 装反了,2.显卡挂了3.pcb板短路

网友:
帮不了你了

网友W:
把显卡外围的阻值打一下,会不会是板成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把显卡外围的阻值打一下,会不会是板成出问题了

他的显卡是 挂了,买的新显卡不行
客人最后等不急了我把它的显卡用双面胶给贴上去了。
电流能上到2.0左右  ……

网友:
有可能是BGA时候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显卡 拆下来 量 显卡上的小电容 不短

那就不可思议了  难道是显卡位置放反了?

网友:
短路 查显卡供电吧

网友:
遇到过 北桥焊上去就短 拆下来不短 换一个也是一样 想了很久也是无解啊

网友:
碰见这种机器,真是头疼,一切都得小心呀

网友:
这个机器我为什么每次加焊显卡都能好哪

网友:
在没BGA之前你把显卡和板都分别测好。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    买显卡芯片的时候可不能图便宜哦   上显卡短路  那不正说明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量下显卡后面出1.1V的8脚供电管,我上次加焊了显卡,它就坏了

网友:
仔细看下显卡附近是否掉件

网友:
显卡还是坏得比较少的北桥 多点

网友:
也可能主板有问题,上显卡后把它给烧了,如果是这样,你再上多少就烧多少.

网友:
那显卡取下量主板不短路,那显卡取下量短路吗,是不是显卡坏了,还是买到本身坏的芯片了,这个都有可能还有是不是做BGA时,PCB做出了问题了 ,这些都是要排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装上去 全为0短路了
取下来 测显卡上的电容有阻值  就是不知道 显卡本身有问题还是 主板
掉了个点  ...

掉点的地方,用变焦摄像头放大很多倍的哪种,看下点的源头

网友:
现在天气冷了,要把芯片预热才能用,不然就会爆芯片的

网友:
如果不是芯片太差,是没有那容易短路的

网友:
显卡周围的电容,有的量着阻值低,有时候正常的

网友X:
一个是你BGA有问题弄坏芯片,还一个就是运气差买到坏的芯片。CQ系列的很少换显卡,一般加焊就好。但……说真的,怎么可能买来的出现同样的短路呢。这种概率也太扯了吧。既然芯片方向没弄错,会不会位置没对准,偏移了造成短路的,LZ自己再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一个是你BGA有问题弄坏芯片,还一个就是运气差买到坏的芯片。CQ系列的很少换显卡,一般加焊就好。但……说真 ...

中奖了,我也解释不了。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