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报错163-time&date not set

楼主(2013-11-01):
开机出现 163-time&date not set 报错 然后自动掉电
进BOIS里面就不会掉电
这款机子bios是没有设定时间选项 的
插上装好系统的硬盘,指示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就掉电了
不插硬盘也会掉电
cmos电池换了
bios刷了。。
还有什么招?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硬盘 活搞南桥试试

网友:
提示时间不对吗?

网友:
时间不能保存吗,还 没有设置

网友:
时间没法设置,不可能吧,还有就是HP的机器我记得只是进到系统滚动条后提示一下时间无效

网友:
是时间报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