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PCE885PA0DX PDF

楼主(2013-11-01):
求NPCE885PA0DX  PDF

网友:
同求。。。。。。。。。。。。。。。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找,SONY本上的

网友(2013-12-02):
同求......................................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芯片资料没有嘛?

网友:
需要,,,,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可以用795的参照用啊,定义都差不多的,E420这些机器上都有这EC

网友:
同找 我的是NPCE885L的芯片资料图
是SONY机子上的,那个开关电压本来应该为高电平的,受控于开关,我的才1.5V 我想弄这个EC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