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灰屏.

楼主(2013-11-01):
最初故障也是灰屏.我加焊了一下结果短路了,我走网上订了一个 G98-630-U2 原型号是G98-600-U2测了lvds数据都正常  时钟数据有波形.屏换过.  高手指点啊.外接不显示

网友:
bios也刷过

网友:
灰屏,不是暗屏?那别的正常的话,屏线换试下。不好意思,看错了,你外接没显示啊。

网友:
显卡问题大哦

网友:
兄弟换显卡吧

网友:
看看显卡背面掉件了吗

网友:
屏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