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

楼主(2013-11-01):
一个台式机箱开机显示的信息,是主板检查的地方就不动了,把硬盘换掉就正常了,我在怀疑是不是硬盘的板上,有个8爪(25打头)的,程序坏了,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
确定是硬盘坏了,但是,不一定是板吧。

网友:
那个坏的可能性小于万分之一,多半是硬盘坏扇区过多或盘片内固件坏,造成不认盘或认盘极慢,自检过不去。

网友(点评):
说的对,ROM坏的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爪的问题你有那个程序吗

程序是很多的,但是,得跟你的硬盘匹配才行。

网友:
楼主把硬盘当主板修呢,先刷BIOS是吗?硬盘电路板部分是硬盘故障率中相对较低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固件,磁头问题。和修主板不一样,完全不是一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8爪的问题你有那个程序吗

补充内容 (2013-11-8 15:58):

怎么看批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