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Z36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3-11-01):
大家好,我回收了一台 IdeaPad Z360 笔记本配置是I3 350CPU 500G硬盘2G内存,独立显卡,现在的故障现象是不开机闻机内有烧焦味,打开用肉眼看到有一二极和烧成炭,本人没修过笔记本请问这种故障大概要多少银子能修好或者给个修理建议, 另外问下如果这个配置的本子二手的成色9成新左右好的能卖多少钱,太贵的维修费就不修了直接折件了。 400大洋收的也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
是不是19V保护的二极管烧了?其实那玩意没啥大用,风枪+镊子拿掉再通电看能点亮不。400块应该还是高了点。但也值了。再少客户估计也不卖。I3的U也不少钱了。ABCD壳硬盘内存有赚头的。

网友:
是滴是滴我也是这么想的,硬盘内存和屏就能拆出不少钱来,修不大就拆掉能修就修修看。

网友:
400值了......修好收钱,修不好拆配件卖,反正不亏!!!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这毛病大约多少钱能修好啊有没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今天将机器大拆看了一下板子是DALL 7AMB6E0 REV.E的,在靠近HDMI旁边有一个USB接口处有一个NET JE8的管子烧旁边的线路板也变色了请问这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400块? 楼主赚大了咯    但是只要cpu 硬盘 屏没挂  保证不亏哟     USB接口处有一个NET JE8的管子应该是个usb的滤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块? 楼主赚大了咯    但是只要cpu 硬盘 屏没挂  保证不亏哟     USB接口处有一个NET JE8的管子应该是个 ...

但是那个管子烧断会引起不开机么,我感觉还应该烧坏别的东西了,电源输入处有20V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那个管子烧断会引起不开机么,我感觉还应该烧坏别的东西了,电源输入处有20V电压

肯定还有短路啦   慢慢差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肯定还有短路啦   慢慢差 应该问题不大

你不要买给我 500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买给我 500收了

呵呵我要修不上就卖你

网友:
维修不了,重要的芯片有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要修不上就卖你

切  你都修不好了  收400  在卖我500  你真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  你都修不好了  收400  在卖我500  你真黑呀

兄弟那我不能白忙活啊